本本屏幕出来的黑白两根线起何作用的?

楼主(2012-10-18):
本本屏幕出来的黑白两根线,去主板的那端像接头,用套管套着,悬空放那,干啥用的啊?望师傅指点,谢谢。

会员60301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天线啊 我晕。。。
  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wifi澶╃嚎銆

网友:
应该是没用的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指点。有的本本,屏幕出来的黑白两根线,去主板的那端接在一个板卡上,那板卡是啥?

网友:
出来的两跟黑白线是无线网卡的天线,而插在主板上面的那个小板卡则是无线网卡

网友:
我坚信 如果和你在一起我将会找到更多的成就感

网友:
是无线天线呀,你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    谁都有开始的时候啊!

网友:
一开始不知道很正常,我担心的是,你上的这所学校太坑爹了

网友:
那是无线网卡的天线,如果不擦会导致信号不好,或找不到几个网络。比较早的机器很多没网卡,需要自己补,而网卡还很挑剔的哦,不是所有的都通用。以后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那是无线网卡的天线啊,进主板的那段用套管套着,说明你的本子没有无线网卡吧

网友:
楼主刚接触这一行啊?

网友:
喜欢和楼主一起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