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驱动板,换宏基20寸驱动板,右边大的问题

楼主(2012-10-18):
驱动板坏了,手头正好有个驱动板一摸一样的,只不过是在20寸上用的,换到19的上面,调节系统参数,自动调整都不行,具体现象是右边下面最后一-3个图标显示不出来,比如喇叭音量图标显示不出来,就是行副显的大了,这个可有什么办法吗,左边正常,XP左下面开始菜单都有,右边下面就有显示不出来的图标
开始菜单
问题
驱动

网友:
刷19寸显示器驱动板程序

网友:
要是板子芯片都一样,就得刷芯片了

网友:
20的板你用在19上面 要烧程序 这2个尺寸的屏分辨率都不一样的

网友:
把19的MCU换到20的板子上去试试

网友:
刷程序吧 分辨率都不一样也敢带换........

网友:
程序问题啊,一个19的一个20的明显代换不了

网友:
如果板子一样。把MCU拆过去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可以试一下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

网友:
呵呵,还不会刷这个呢,东西材料都是一样的,接口都一模一样我才直接换上去的,19的中间最大的芯片冒烟烧坏了,

网友:
把程序芯片换过去就可以了 (前提是芯片没有坏)

网友:
看了下坏板 靠近屏线位置的是RTD2120L 这个烫手冒烟了, 靠近VGA接口的是2025L看着外形正常不知道怎么测量好坏, 要刷的话是不是刷2025L,如果这个没坏,或者我直接拆掉换到20寸好板上,就解决分辨率事了,

网友:
刷程序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上万能驱动板不就OK了?现在修东西需要的是速度。

网友:
你要刷的,不刷当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