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修过N次,以后绝对不买了,这次故障更离奇

楼主(2012-10-18):
创维液晶,刚开始有声没影,高压问题,以前修过,电容的事,老出问题,烦了,换个板,好么,大家请看

这个电视一直放在窗台底下,前段时间一直下雨,本来认为受潮了,今天开机烤烤,现在问题更彻底了,马上要出创维图标的时候就黑屏,类似显示器高压保护,路过的侠士指点一下,谢了,此机 X Y Z板都换了,服了

网友A:
换的板子有问题,你电视要放窗台,这也是自寻死路

网友:
是不是面板受潮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板子有问题,你电视要放窗台,这也是自寻死路

这板子老难找了,都是二手的

网友:
等离子电视,产量少是没得新配件

网友:
创维我算怕了

网友:
上个月修到一个刚刚过保的52寸的创维 貌似是52寸的
像这号电视一般都要挂在墙上啊 你现在这种情况 哎。。。。。。

网友:
对电视的电路不是很熟悉,尤其是驱动板电路

网友:
创维的CRT电视机也是垃圾,N台开机后继电器不停吸放,搞不定了。55555555555

网友:
创维永远的痛~!

网友:
好像的屏坏了吧?你用高压条点灯管看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故障现像 应当是等离子,不是液晶
如是等离子,按顺序,可先查主板及逻辑板供电,清洗屏各接口器件。
还不正常,先代逻辑板,再考虑主板,,。不过逻辑板相关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戳   他爸创维电视居然都是修过的

网友:
以后再也买创维了

网友: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一会说是液晶电视,一会又说XYZ板都换了
@@@##%……%……!¥……¥……%……

我看是C板问题!

网友:
不太熟悉吧

网友:
创维是创造故障给大家一个维修机会,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2012-11-28):
创维的机器不错呀,你是不是卖了台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