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有字符,无背光维修过程。

楼主(2012-10-18):
今天接了一台CQ40机子,开机屏闪一下没就不亮了,屏对着强光能看到字符。初步判断是屏背光或屏连接线坏了。之后说给客户报换屏和修屏的价格(这机子用的是三星 141 LCD屏,换屏500大洋),所以客户还是选择修。之后就是拆了...。把屏拆了下来接了一张以前换下来的141LCD碎屏(屏背光是好的)接上一试,开机有背光,再动动屏线(CQ40屏线容易坏),正常。为了安全起见,再把原屏接上去,故障依旧。好拆起液晶屏下面灯管部分金属框,把它抬起15度左右就能看到灯管,用斜口钳去掉灯管两边一小片塑料,就可以看到灯管焊点头了。结果发现一焊头的灯管线被高压高温给碳化了,去掉以前黑色的热缩管,把线头去掉一截加锡再套1CM左右热缩管焊上装好接线测试,开机屏正常了。

网友:
欢迎加入笔记本维修交流群211891044

网友:
虽然不是和很精典,不过也值得我们学习,做维修的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呵呵,纯新手帖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是灯管类屏的通病,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