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直接插点不亮,用另一台点亮移过来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2-10-18):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显示器DVI和VGA头边上二极管烧坏,无信号。换了二极管和CSI 24C04WI后,VGA能正常用,问题就出在DVI了,插DVI直接用电脑点检测不到信号,找了一台好显示器插DVI点亮后移过来又能正常显示,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在网上查了一下CSI 24C04WI这个芯片是用户配置串口芯片,空的也能正常用。

网友:
这种情况很蹊跷啊,DVI是数字的,再看看二极管,是不是达不到导通条件

网友:
接VGA模式,然后重置出厂设置看看行不?

网友:
edid信息丢失吧,24c04是存储edid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在线等着呢

网友:
还好有两台对比显示器,CSI 24C04WI 里面带有程序,用编程器写到新IC里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