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关机不断电求助

楼主(2012-10-18):
有一块华硕m2n68-am 关机不断电 能进系统 系统能关机但是主板不断电风扇长转,取下主板物理关机也是一样不断电。换了IO还是一样,遇到好几块板子都没解决。求思路!注:电源是好的。

网友:
查绿线相关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从没解决过,不过楼主给的信息不全,首先,只有AMD的板子出这种毛病,而且物理关机以后,诊断卡复位灯就常亮了,全板供电只有总线供电没了,其他供电正常。
我记得我刚修板子的时候,也遇到过,也是换IO查触发,根本不是那里的事情,我是现在没修好过,请教饼哥吧,怕饼哥忙,也就没敢请教。
一次偶然机会我问了在基地的同学,叫蓝射的梦,他的思路真牛。直接要我按时序查每个供电的芯片开启脚,总线没了,CPU还在,肯定查电源管理IC的EN,于是我顺着电源管理IC的en跑,发现进了桥,中间就经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粗线变细线),然后就判断是桥了。台板的桥,没得换,也就到这  没下文了。

看看有没有高手愿意分享下思路,具体情况我都说过了。有好思路的直接回复我就行,正缺人交流呢。

网友:
华硕关机不断电我遇到不少,不管花多少时间去查,最后还是换了IO才搞定的,几乎我遇到的都是IO问题,你不妨试试查查IO,直接替换一个也许立竿见影,修好了告诉我,

网友:
也在求解中

网友:
不知道LZ的这块板子是否自动上电,如果是得话有可能是IO的PSON脚与绿线之间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时序倒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