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寸液晶电视 开机红灯没有反应

楼主(2012-10-18):
创维32寸 通电 红灯  按任何键没有反应  之后拆开 一看  又4个50v47uf 鼓包  10v680uf 鼓包 2个25V1000UF电容鼓包  更换后 情况跟开始一样  但听到跟电容鼓包 呿的声音
不知道这么回事  求助

网友:
先查待机5V电源,待机5V正常主板没问题的话,On/Off信号就应该正常,否则就要查主板控制部分。

网友:
电压过高,或者电容正负极安装反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先查待机5V,再测主析是否输出了开机信号,有的话查电源板12,24V是否下正常

网友:
同意二楼师傅的高见:先查待机5V电源,待机5V正常主板没问题的话,On/Off信号就应该正常,否则就要查主板控制部分。

网友:
有时不鼓包的也得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控制的问题吧

网友:
把不鼓包的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