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裸板检测时,需要把D壳上面的一根线取下来。

楼主(2012-10-18):
      联想Y450裸板检修时,如果不把D壳上面的一根连接线取下来,4芯的,ISL6237是没有+19V供电的。图纸上ISL6237的供电标为VIN,把点位图跑了一圈才找到,是这个线从CN23上面过来的,而CN24的供电是从CN18过来的。
    请同行们注意,避免走弯路。

网友:
谢谢朋友提醒。

网友:
拍几张图片,弄点线路图来讲,
就更好了...

网友:
在D壳上面有一条线,一端连接在CN18,一端连接在主板下面的插座上(在无线网卡边上),如果取下裸板,这个线就把供电断开了。原来以为是一条MODEM线,没想到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