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03WB 驱动板代用问题

楼主(2012-10-18):
显示器大概开机显示20分钟后就自动断电指示灯不亮,再按开关键无反应。电源关闭后几分钟再通电,显示能显示,再过十几分钟又断电无显示,指示灯不亮。电源板换过,故障依旧。在同型号显示器拆下驱动板代换,与屏的接口不一样,代换无法显示,指示灯也不亮。见图

下面是另一台1703wb拆下来的,是否把接口该成一样就能用?

网友:
屏线可以用,估计是电源线没接好!

网友:
电源线没改动过

网友:
屏线一样的不关事,相同型号的机子也分批次的,驱动板问题,换个一模一样的板肯定可以

网友:
把按键排线拔掉试试看。

网友:
不一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只能换一样的驱动板了,代换的驱动板上没有12V供电,换上去后,屏幕一闪(间隔)就黑屏。

网友:
留意黑的时间1117的输出
像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去排除 优先考虑屏 再驱动板高压板

网友:
修显示器还是要会换通用版

网友:
这个屏线不能用到通用板上。用通用板的话要改屏线。看接口定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为什么不把原来的驱动板刷一下程序呢?有些问题刷一下程序也许就好了呢?

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呵呵

网友:
换了块显示驱动板 ,正常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