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灯管和高压板的工具

楼主(2012-10-18):
最近做了个灯管测试工具,用一个单条高压板,找出供电点12V,开关ON/OFF,GND,这些是比较好找的,高压板上都有标注,在这三个点上用焊锡接上三根不同颜色的线,分别是红,黄,黑,(是为了好区分,其实随便找三根线就行),再找一个笔记本上拆下的能用的电源口,把红线焊到正极的引脚上,把黑线焊到地线引脚上,留下一根黄线怎么用呢,找一块3V的BIOS电池,正极接黄线,负极接地线,(论坛上有个哥们用7805,这个不好找,只能这么办了),这样测试等管的工具就做成了,把要测试的屏上灯管插到高压板上,用可调电源12V就可以测试灯管了。
再就是测试高压板的工具就更简单了,在坏屏上拆下来灯管线,带插头的,线两头焊上新灯管,(最好用新灯管,这样可以肯定的测试高压板),刚做出来的第一个灯管,不小心碰坏了,后来在坏屏上拆下来的角铁,把两头掐断,把新灯管放进角铁的槽里,这样就安全多了,把灯管两头固定到槽里,角铁要比灯管长一点,测试高压板的工具就做成了,这样在笔记本开机以前把灯管插到高压板上,开机试试就知道,高压板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黄线还用电池供电?直接电阻提供偏置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