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不亮

楼主(2012-10-18):
华硕X50SL不亮,外接一切正常,都能进系统!做什么操作都没问题,本子自身屏没任何反应,有那位修过吗?或者给点思路,不想上来就加焊显卡,因为还没跟客户报有风险!显卡是ATI的216-0707005!供电如果不正常的话,外接也不应该亮啊!

网友:
先量屏的电压是否正常,主供电,和3.3开启

网友:
同意2楼,如果屏的正常那还是上刑台吧。。。

网友:
觉得八九不离十  微波炉

网友:
直接搞套液晶驱动板点下屏看看吧,再测下屏线有没断

网友:
屏线屏线,,不行就杀显卡,,,看看是否为背光没开启,,,如果没有屏供电的,应当是白屏,不会黒屏的,,

网友:
你可以先查屏的码片电压对不?

网友:
修过N个了,你仔细量量,屏与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肯定没起来。有修好的,也有只能换的,多半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