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笔记本无线网卡故障

楼主(2012-10-18):
本人接手一台hp v3000笔记本一台,初始状态为开机不显示,但系统能正常运常外接显示器,但始终没有发现无线网卡,好象电脑根本没有无线网卡一样,网卡灯不管往哪边开都都红灯,更换网卡情况同样,据说可能是主板北桥虚焊所致,但手上没有其他工具不知如何处理?请教在线的师傅们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下手啊。谢谢了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是我经验不足还是LZ打错字了?初始不显示,但能进系统,外接OK。这是显卡虚焊;你现在是进系统没找到无线网卡硬件是吗?

网友:
如是6150桥的加焊北桥

网友:
要是6150的桥就是北桥的事

网友:
HP网卡要用HP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
要不是要不到或报错的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我曾经遇到过此情况,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