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BM 本子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18):
是不是笔记本硬盘锁住了~ 我没设密码

网友:
好像是硬盘锁了,但是我碰见的是没有旁边哪个光碟图标那个锁,

网友:
看标示,应该是硬盘锁

网友:
是硬盘锁住了

网友:
惨咯  得正版PC3000才能解

网友:
像是硬盘啊、

网友:
是一开机就出来这个符号?

网友:
解锁吧,能进BIOS界面不?

网友:
硬盘锁,硬盘加密了

网友:
可是 我没加密过   一直都在用 突然就这么了  ,怎么办呢

网友:
应该是硬盘加锁了,换个硬盘试试。说不定是BIOS锁哦,祝你好运。

网友:
我这一个很老的本也这德行....很老很老的本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去掉硬盘 可以进BIOS  , 安上硬盘进BIOS  还是提示这个

网友:
先把硬盘拿出来,放到其它的笔记本上看看有没有锁,如果也锁了就是硬盘被锁了,日立的硬盘就是会自动上锁的,如果是笔记本上锁了,先清除BIOS,不行就刷新密码芯片(主板上一个小窄八角的芯片)!

网友:
硬盘有密码。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
楼主的本本是真货吧,硬盘锁了,换吧!

网友:
硬盘被锁了,除非你能想起来密码,否则的话只能这块硬盘就废了,换块硬盘吧!

网友:
绝对加锁了!MHDD没那功能的,要PC3000或效率源!

网友:
我担心换个硬盘再锁住怎么办

网友:
硬盘锁了 很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