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170EA 白屏==已解决~!~

楼主(2012-10-18):
屏接口的5V供电不接屏..测屏线正常的..接上屏就会被拉低至2.3V...升压蕊片乜不工作。。。怎么去修.....

求思路!!!~~

网友:
5V拉低..后面应该有地方短路 仔细查查吧

网友A:
摸一下温度   没有烫的话  就直接拉个5V 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一下温度   没有烫的话  就直接拉个5V 过去

拉了没用.....!

网盟大哥 xieyongyu
使用绝招了,从电源板拉个五V过来,用的锡箔线,拉的长一点,正常,能用
============
修累了..以上方法解决一下

网友:
你最好保险一点,顺手测一下通过5v线的屏用总电流,如果小于1A,你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烧机法,调低一点的电压去烧板子,然后去摸,看看哪个芯片烫手

网友B:
自己用可调电源试下  看看升压不  好的话就把驱动板上那个P沟道的管换了  如果5V正常不升压 在换屏上的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可调电源试下  看看升压不  好的话就把驱动板上那个P沟道的管换了  如果5V正常不升压 在换屏上的大芯 ...

下次用这个方法....装起来了..不想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C:
回复10楼:自己用可调电源试下  看看升压不  好的话就把驱动板上那个P沟道的管换了  如果5V正常不升压 在换屏上的大芯 ...呵呵不用怀疑了应该是驱动板5V供电问题,像这种故障实际维修中是很常见的哦
.

网友D:
你这图片拍的是哪个地方我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10楼:自己用可调电源试下  看看升压不  好的话就把驱动板上那个P沟道的管换了  如果5V正常不升压 在换 ...

谢谢大哥指点...加个好。有机会好跟您好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片拍的是哪个地方我怎么看不出来

屏上接口的位置。。看不出来嘛?

网友:
不客气,只要机器维修好了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