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C没有声音

楼主(2012-10-18):
华硕X50C      版号 F5C     没有声音   正常的话 开机的时候可以听华硕的LOGO声音但是开机要响的时候喇叭响一下但是不是正常的响(就像是测试喇叭的时候接上电源那一瞬间那种响声)响一下之后喇叭里面就一直沙沙的响 声音很小  仔细听才能听的到,进到系统里面可以检测到声卡  也是没有声音 。
开始没有想什么就直接换了声卡 (声卡型号ALC662)换完之后还是和原来一样 ,又换了功放(EUA5212)换完还是不行啊 。
在网上找了半天的图纸也没有图纸。真是悲剧啊。  后来找了声卡的图纸

测1PIN 9PIN DVDD为3.3V正常
25PIN  38PIN AVDD为4.85V 也是正常的
27PIN VREF为2.4V  应该也是正常
6PIN BCLK 1.4V  因为没有示波器  暂时定为正常
11PINRESET#也是高电平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却还不工作

后来又找了功放的图纸

测 7PIN 18PIN   PVDD 5V
   22PIN SHUTDOWN   5V
  19PIN VDD   5V

这应该都正常啊  但是还是没有声音 南桥也让我换了   我真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啊   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下

网友:
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A:
感觉好像喇叭坏了,碰到过3台喇叭坏的

网友B:
把声卡换了思思,喇叭不是可以量出来的吗

网友C:
能认到声卡应该硬件问题不把,有表打下喇叭是否好的再说吧。华硕很多机器装系统后声音沙哑,只能单独打驱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喇叭坏了,碰到过3台喇叭坏的

喇叭换过了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声卡换了思思,喇叭不是可以量出来的吗

声卡  功放都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认到声卡应该硬件问题不把,有表打下喇叭是否好的再说吧。华硕很多机器装系统后声音沙哑,只能单独打驱动 ...

驱动有问题应该开机LOGO声音也有  现在是LOGO声音都没有

网友:
以前有的华硕机器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后就有声音  你试试 不知道这款机器行不行

网友:
以前我有修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换声卡功放都无果。最后查声卡芯片ALC662 的VDD供电只有2V,后来找到一个5V飞过去并断开后面的电感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