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衿15英寸液晶彩显全屏竖条纹故障的检修

楼主(2012-10-18):
青衿15英寸液晶彩显全屏竖条纹故障的检修
    联机显示,整个屏幕显示为1mm-3mm宽窄不均的竖直彩色条纹,电源开关控制正常,外观上也无明显损伤。用户反映是在使用中不慎将液晶屏向前翻倒后出现此现象。
    分析与检修:从故障现象看,显示器的供、控制、背光驱动电路基本正常,而且视频信号的前期处理电路也完好。根据液晶显示器显示原理,必须在液晶器件上施加正确的行、列驱动信号.以控制每个像素单元的透光率并与背光源一起,将图文信息显示在液晶屏上。从本例看,只有列驱动信号,故障应从检查行驱动信号蕾手。打开显示器后盖,左侧长条形的为背光源驱动板,右侧较大的线路板即为信号处理板,板上有两只45线和30线的软排电缆插座,分别将行、列驱动信号传入液晶组件。用示波器测量两个排缆插座上的信号波形并作比较,均有连续的、幅度相同的脉冲信号,关机后拔去30线软排电缆,通电再试故障现象不变,检查排缆插座并无虚悍,说明故障不在信号处理板,而在液晶组件。征得用户同意后,决定解剖液晶组件。
    首先,拔去所有电路的接插件,卸下电路板,将液晶组件从机架中取出,拧松四个侧面的固定螺钉,液晶组件的左右两侧分别有锡箔样的屏蔽材料将前后金属框粘接起来。剥离其中一侧屏蔽纸(尽量不要用刀切,以便修好后复原),另一侧的屏蔽纸除了盖住固定螺钉的部分,尽量不要破坏它。打开组件后,就可看见输出接口电路的屏蔽铁盒。将铁盒的固定焊点脱开,取下盖板,可见软性电缆交接于此再通向液晶屏,仔细检查各排电缆,无明显不良。怀疑是电缆连接点有接触不良现象,要加以补焊。用复印纸裁成2cm宽的条状,再对折成1cm宽,衬在软性电缆的电路连接点上,刖30w平头电烙铁(事先用细砂纸将烙铁头部的毛刺磨平)压在纸条上加热并慢慢拖移(速度要掌握呼!如果纸张略变黄则正好,变焦说明移动太慢,可事先练习一下),将通向右侧行驱动的电缆接点如此处理并仔细检查无误后,按顺序装好液晶组件。将剥离的屏蔽纸尽量复原压平,装好电路板并连好各路线缆,连机试验,屏幕出现正常的图像。此机修复至今已半年多,用户反映一直正常。

网友:
配上图片就更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