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文件损坏/丢失

楼主(2012-10-18):
有一HP AMD的板 板号:LA-4092P
第一次开机可以装系统,但是GHOST完之后就会提示以下文件损坏或者丢失
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在别的一样机器上装好系统了放到这个机器上,第一次可以进系统,测试功能都没问题,开个一两小时都是正常的,但是一重启的话又会提示损坏或丢失文件
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裸板试过了也一样,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了也不行!
现在BIOS也换了,南桥也换了还不行
哪位兄弟有碰过这种问题的呀!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没碰过这种问题也说说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种现象,一般系统报错都是重装系统解决。希望那位大虾来解决下。

网友:
曾经碰到内存坏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拿个win7或者是安装版的系统试试。。。不要死搞硬件。。。。或者linux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用安装版的装系统,ghost的不行

网友:
应该不像是系统的问题吧!在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上随便装什么系统都可以!WIN 7系统也试过,一样的

网友:
先把无线网卡摘掉试一试

网友:
这种毛病确实很棘手 慢慢来排除 重启就丢失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重建MBR全盘格试试 当然前提是客户同意

网友:
偶遇到过,机器有时候能正常开机,但是大部分是不认硬盘或者就是丢失文件报错,裸板也是,换了硬盘到SB的耦合电容解决了,你试试看,修好了通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