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2-10-18):
一块七喜品牌机主板,AMD939的加单桥NV   CPU工作条件全部满足 供电时钟复位PG  VDDA2.5都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不跑码
在家负载上测CPU到桥前端总线正常 是NV单桥  在PCI槽A34脚帧信号一直3.3V不知道正常不。    如果帧信号不正常  ,能判断桥坏
了吗。   没有BGA  测试   谢谢高手指点刷过BIOS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

网友:
别急着动桥,还有电压要测准一点特别是桥供电,CPU供电,最好看到波弄OK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先查的CPU供电,BIOS.结果是BIOS虚焊,CPU坏了

网友:
你不用搞得那么复杂 先换cpu试试 不行再刷bios  还有一点内存是否有sp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