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3N78-AM

楼主(2012-10-18):
此主板正常跑码到C4停,内存,CPU已经换过 BIOS也刷了,情况依旧,内存供电0.97,2代内存。其他供电正常,请问哪的问题?之前碰到过华硕N68 N78都是桥坏,但是这块测着不像,不知道从哪下手了,高手指点下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应为1.8发,查内存供电电路吧。

网友:
不是吧。知道内存供电不正常,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网友:
哥们儿这块板好像是AMD 单桥的。按时序:   内存   桥   CPU 总线。。   内存电压低,查边上供电8脚芯片看供电是否正常。像RT9214, RT92。。。的容易坏。

网友:
内存供电异常。。很明显了 找图纸详查。

网友:
我的华硕m2n68-am se2比你的还难搞,供电都正常,看测试卡一到内存就掉电。。。。。

网友:
五楼的兄弟,他量的应该是vttddr电压

网友:
内存都不正常咱说都正常呀。内存1.8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