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V主板

楼主(2012-10-18):
测试卡代码正常,开机不显示显卡信息,自检到IDE设备时慢,进PE系统10分钟也没进去,进BIOS里面有点卡,请老师们给点维修思路,BIOS刷过没用

网友:
我遇到检查IDE设备慢的很时,基本都硬盘问题。因为你进PE也慢,先查硬盘或者换个看看。

网友:
极有可能硬盘问题,遇到不只3次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不接硬盘和光驱开机自检时停IDE设备时很慢,但能自检过去,还有开机自检时不出显卡信息

网友(2012-11-29):
桥和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找到了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4-09-25):
加焊桥应该没问题,单桥的桥芯片最爱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