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主板,今天修好一块捷波IN73M2主板,算是破了处女膜

楼主(2012-10-18):
本人一直在网上下视频看,这几天在网上看了看论坛实例学习维修,今天拿到朋友两块主板说一块是不触发,一块是不跑码,拿到一块不触发板打了一下对地测值,看了一下不短路,就上电测了一下是不触发,后来就查了一下电池3V左右有,跳一帽有3V左右,桥旁边32.768有起振,但桥附近还有两个晶振,近桥远一点的是25.000晶振,在协容上量了一下有压差,但在32.768晶振旁还有一个晶振,是什么晶振不知道,上面磨的太严重看不清字我怀凝也是一个25.000的晶振,在这个晶振附近有两个的协容,有一个有电压1.6左右,有一个没有,由于不知道怎么修是正确的思路,找了一个25.000的晶振把那个看不清的晶振和协容一起换了,结果还是不触发和,原来的晶振协容一样,一个协容有电压,一个没有,(本想换回去,但原来拆下来的一个协容量的时候。两边用力太猛飞掉了,所有没有换原来的),后来想了一下桥条件是不是没有满足,通过看论坛知道有待机3.3V和1.2-1.5V的桥待机电压,(现在打这个字想想1.2-1.5应该是AMD的板才有的吧当时当AMD的板去修了?)当时想以为是没有1.2-1.5V的桥电压,在板上只测到从1117出来的3.3V,还在桥附近电容上测到一个0.18左右的电压,就搜索了一下1.5V一般是怎么出来的,从论坛上得知,从9214那样的电源IC出来的,我就从我这个板的1117的输出脚在板上扫,结果有连到一个RT9199的IC,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IC的PDF,测量了一下输出只有0.18左右的电压,输入是相连1117的3.3V,控制也有1.几V的电压,感觉这个芯片电压输出太低了,于是找了一块板子上和这个一样的RT9199换了一下,测了一下待机时那个输出了1.几V的电压,于是触发一下,哇哈哈,跑码了,上CPU,内存,亮机了。
注:第一次修好板,所以发出来让大家指教一下,感觉是乱修乱撞修好的,不知道该怎么整理思路。谢谢了

mey
这算不算是误打误撞?不过挺好的,继续努力~

网友:
我想修主板都这样吧,时间长了应该就有经验了

网友:
Intel主板个不要量25.000晶振

网友:
最近看的都是AMD教程视频,所以脑子里都是AMD的上电序,所以在修的时候搞混了当AMD的板去修了!你说不用管25.000晶振,那怎么在待机的情况下,除了32.768的晶振有压差,两个25.000的晶振也有压差,不是只有一个25.000晶振在待机时有压差,另一个应该是25.000网卡晶振,待机时也会有压差???

网友:
新手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来就会好的了,会变成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