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烧了个元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10-18):
标示DGM的显示器,生产产商冠捷,驱动板烧了个元件帮忙看下是什么?跳线下边画红圈的,不是很清楚多谢了

网友:
这个据经验估计应该是个开关mos管..实在找不到件 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量一下脚位分别去到哪里,再判断一下

网友:
实在没办法的话,就在淘宝找一样的板子,然后跟老板协商下,叫他告诉你,若不行的话,就给点钱,叫他告诉你。

网友:
好像是屏供电  你直接短接就行  有个5v就可以了

网友:
图太模糊哦,看不清楚。像是屏供电管,量下屏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像是给屏供电的开关管.

网友:
  看样子是屏供电的,量下是给屏供电的,要是的话短接,但要检查下屏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