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us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楼主(2012-10-18):
今拿到一块HP DX2040的主板,集成CPU,南桥VIA8237S,DDR2内存 图以后再补,9LPR704A时钟芯片,此板故障是开机档C1。首先在论坛下了2个BIOS刷新故障一样。然后测试内存供电1.8,VTT0.9,SPD3.3,SMBUS都是3.3,时钟220脚0.5V,221脚1.5V,示波器测试220有波,221无波,感觉内存时钟不对,但时钟芯片不容易坏的。然后测试SMBUS,119.120脚开机时无波。本人修这种故障还没什么经验。但个人感觉应该是SMBUS没工作导致内存时钟不正常。下一步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俗话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真心求教。

网友:
这个是高端问题。。。

网友:
高端问题还是要高端玩家解决 ,,嘿嘿。今天周末店里没事,弄出来研究下。考虑到SMB在南桥里面 ,那就干他吧。20分钟后上机内存竟然过了,居然修好了 ,看来以后还得多动手。不能纸上谈兵。

网友:
装了个系统试,次机器连P42.4的都比不了 ,卡的很,CPU占用很高。垃圾HP。

网友:
高端的人修高端的机子

网友:
119.120
你有没有再测试下这两脚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