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c不亮。

楼主(2012-10-18):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s10-3c,开机测不亮。跳变几次停在0.5左右。换了内存,还是一样。和客户讲是主板问题,报价后,客户说修!拆开后,测了下电压,不缺。就干了上面唯一的那个桥,用三档哄!240度,再测,出问题了,待机0.25.。按开机键,变成0.15在跳回0.25。测电压都没有。是桥哄坏了吗?我把CPU包起来了,但发现好像CPU跑珠子了。 弱弱的问下,没有跳变是桥问题,还是cpu问题?定了一个桥,和一个CPU网,准备明天再弄下看看。

网友:
停0.5应该是没过CPU  停0.25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电路图,好像是CPU管的内屏。纠结了。好像哄错了。

网友:
我手上 也有一台和LZ一样的 机器呀 ,请问LZ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的那个S10-3C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2012-11-28):
有没有结果啊 我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