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算不算秒杀

楼主(2012-10-18):
  一块华硕p31主板,触发第一次,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按触发排针,就没有反应了

测ATX电源,sb5v 短路为0欧姆   ,看外观没有问题,量排针  A14脚  电池 电压正常

在看外观,发现pci槽子里面插坏了

没有锡炉,转到背面,割断SB5V 的线路,通电正常

网友:
问下,那个5VSB连着PCI第几脚呀

网友:
写错啦,应该是-12v。连PCI B1脚

网友:
这根线割断后,以后PCI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飞线绕过去,其他还可以用

网友:
把故障找出来不更好吗 !

网友:
故障已经找出来了,只是没完整修复,其实一样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