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掉电,求助

楼主(2012-10-18):
    同行送来G460,板号是LA-5751P,说是进水机,他自己拆开放了好久才送来,接过仔细看了下,没发现有进水的痕迹,量了下各电感对地都正常,上电到1.33回到06停了下,掉到待机,再次触发还是一样,想到电流能上1.3应该CPU应该过了,

在触发的瞬间测PL7电感0.7V偏低,断开PL7电感,测得PQ35 S极竟变成0V 了,接上就0.7V,0.7V 是虚电? 测SL6268各脚电压:1脚10脚11脚0.8V   2脚1.4V    3脚19V   4脚15脚5V   5脚3.3V   7脚0V  9脚1V   13脚1.7V   14脚5V  16脚0.8 也不知道这些电压正常不,准备下手定SL6268芯片,
小弟菜鸟,肯求大家帮忙
最后附上图纸
怎么把图纸弄成免费的啊

网友A:
量一下3个管子有没有坏,对于进水的板子应该先放到恒温烤箱烤几个小时。

网友:
同行说进水,看板子没进水的痕迹,放BGA 上烤2个小时,还是一样的啊,没示波器,要不就知道是芯片还是管子问题,把芯片管子拆下来量量

网友B:
这个,我遇见过  你看看那三个管子是不是正常的,或者都已经导通了

网友:
芯片有开启,重点排查MOS管和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3个管子有没有坏,对于进水的板子应该先放到恒温烤箱烤几个小时。

说进水机,我瞅了好几遍,也没发现进水的痕迹,明天把3个管子拆下来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遇见过  你看看那三个管子是不是正常的,或者都已经导通了

明天拆开都量量试试,在不行,就定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戴尔的机器在手里  郁闷的很了。愿意交流的话可以加我QQ403047068

网友:
有的时候换芯片是必须的!

网友:
上传图纸时会有选择售价

网友C:
这是显卡供电的。。。你量下对地阻值正常吗?
还有就是检查下那个自举升压的那两个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GFX电压有吗,CPU核心供电呢,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显卡供电的。。。你量下对地阻值正常吗?
还有就是检查下那个自举升压的那两个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

对地阻值0.08,还真没在意这升压电容,等下量量,可能希望不大
今天定的供电芯片,到了后换上,把结果也发上来

网友:
xuexile{:soso__18271301420761994125_1:}

网友:
换上新的芯片还是一样,难道显卡供电是0.8,侥幸刷个BIOS看看,刷了后不掉电了,电流停在1A左右不动,又没示波器,现在很是郁闷啊

网友:
这两天一直没时间来这,此机已修好,加焊了下北桥,但没好之前,量了北桥的电压和内存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有时按理论也会走弯路啊
还有显卡供电正常是0.85V

网友:
北桥  ?
北桥不是在cpu里面吗

网友(2012-11-21):
今天修好了一块也是进水机器,到0.63掉电

网友:
PQ35和PQ39在图中都是起着升压 的作用  这个看起来你还要看看电感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