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了个4736zg 可换了六个330上去,可开机刚进系统还是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2-10-18):
今天修到了个4736zg 可换了六个330上去,可开机刚进系统还是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了。都说是通病。可换了还是没用。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亲,,打一下U的核心电容上的波形,如果没有杂波,就不是这个通病了!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都按这样的通病解决了?

网友:
都换电容秒杀了啊 亲

严重同意。都是换电容,我一般换4颗

网友:
估计其他地方还有短

网友:
我怎么换电容还是没用。你们都好幸运哦。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肯定还有短路
我非常确定

网友:
都杀了好多台了,一般都是换电容就解决的。还是存在问题的话,你先确认下换的电容是否OK,还有就是CPU驱动IC可以尝试换了看看,再就是CPU座空了

网友:
会是哪短路呢。这样的轻微短路怎么查啊。

网友:
换的是新的吗

网友:
求解啊。求解。

网友:
求解啊。定了南桥。不知道换过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会不会温度过热啊

网友:
大家支支招啊。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你的问题 电容也是料板上拆的  可能还是电容的问题 我前前后后换了三次电容了 终于最后一次好了 跟换的电容有关

网友B:
都是豁人的,IC坏或铜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豁人的,IC坏或铜管不行

兄弟是 哪个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你的问题 电容也是料板上拆的  可能还是电容的问题 我前前后后换了三次电容了 终于最后一次好了  ...

我又加了个1500F的电电解电容试机,涛声依旧啊。

网友:
换的330确定是好的吗?还温度之类的有没有搞好?

网友:
CPU驱动IC虚焊,我都是装4个电容的,你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