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在师们求助啊!斯巴达克 M2A693-LF 无CPU供电!

楼主(2012-10-18):
一块斯巴达克 的主板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为RT8802A+BD-9J 查了1脚EN为2.45V 2脚为0V 31脚为5V 12脚为1.2V  26, 27, 28,脚PWM为2.08V 30脚5V   VID脚为010010  两个芯片都换过!就是没有供电!求大师们给个思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查到!

网友:
测输入电感、上下管、输出电感等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点看不懂。写清楚点

网友:
这些都是我已经查过的地方!也都基本正常!只是不知道还要查哪些个地方才行!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全部供电和驱动芯片都查了吧,  MOS管G极有控制电压没?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哪个脚的供电没有,或者前级电路不正常 )               桥供电有吗?    查  内存-桥-CPU -总线供电。

网友:
内存,桥供电都正常的话,再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几个供电都是否正常,(排除前级供电后,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坏或边上有元件坏,跑线查)

网友A:
谢谢!我查过了!确定是8802没有PWM输出!测到6脚没有电压!断开2脚!能正常复位!只是不跑码!(这个是一定的)可以确定只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哥们儿,我刚刚也查了一下8802图纸,之前你说的2脚无电压,这个脚位是VR-READY,在图纸下面有个应用是,此脚有发出两个信号, 一个是经电阻限流发出PGOOD即PG,还有一个就是VTT即总线供电,你的情况是输出为0,可以跑线查相连的小电阻,如果正常,8802坏,更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电路部分,还不是很熟,还好李哥叫我多看下这块电路,   研究了一段时间,CPU供电中电源管理条件是:首先要有VCC供电,然后是EN开启信号---接着输出VID组合,有高低电压就行(以前不知道,测0-5组有一组没有就以为有问题,李哥说不对,一直不解,之后在论坛上看了只要不全为0,或全部为高电平就行了),然后控制信号输出上管驱动和下管驱动轮流控制MOS管的导通。然后产生VCORE供电。 输出的电压再经过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正常后,发出PG信号。

网友:
哥们儿,我找了个图纸,上面8802的第2脚好像是由ATX的5V供电来的。  不知道你那个是怎么结构的。

网友:
可能就出在VTT总线供电信号上。

网友:
我查的PDF,觉得可能是VTT供电没有。

网友:
没遇到过  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查过了!确定是8802没有PWM输出!测到6脚没有电压!断开2脚!能正常复位!只是不跑码!(这个是一定的)可 ...

6脚没什么作用,可能是再接电容滤波那些作用吧 。    断开2脚能复位?  第2脚是VTT  和PG  输入脚。

网友:
主要查开启,如果开启正常的话一般都是IC坏了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要1。2V VTT-FSB总线供电 发给CPU。然后PG发送给电源管理芯片,芯片再发出VID组合。再控制上下管产生VCORE电压。

网友:
哥们儿,找个8802换了试试。

网友:
哥们儿再说一下, 这块板是AM2的板,时序是内存--桥--CPU--总线,(你断开第2脚不跑码因为供电都不正常肯定不会跑码)VTT总线供电肯定没有。原因是因为没有VCORE供电,所以总桥供电也没出来不正常。修好了CPU供电,总线供电也就有了桥再收到PG就复位了。
(记得前几月在李哥那里也遇到块相同故障的板,没修出来,思路卡在信号那里不知道往哪查,回家都在想是哪里出问题了。后来可能他忙完了时间久了就忘记说啥原因引起的了。自己晚上在论坛查资料再总结终于弄明白了。 现在上班忙着没时间去他那,只能说一句感谢李哥)。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内存供电你查了没有,EN不会有这么高的吧,1.5V左右吧,你是不是量错角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内存供电你查了没有,EN不会有这么高的吧,1.5V左右吧,你是不是量错角位了。

EN信号高电平,1V-2.5V为正常的啊.  这故障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或边上小电阻,三极管等小芝麻管的问题,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EN开启信号高电平,1V-2。5V左右是正常的啊, 这问题可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或边上电阻,三极管等小芝麻元件的问题。(等待楼主的维修过程和结果)。

网友:
EN高电平是1V到2。5V为正常的啊。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内存电压没有的问题哦

网友:
大家好!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啦!这块板已经搞定了!是8802的17脚IMAX电压过高!也就是说过流检测保护了!与它相连的一个7.5K的电组开路!所以这个电路还要查一查电流保护脚!

网友:
你好!小弟在这里谢谢啦!这块板已经搞定了!是8802的17脚IMAX电压过高!也就是说过流检测保护了!与它相连的一个7.5K的电组开路!所以这个电路还要查一查电流保护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1130-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信号高电平,1V-2.5V为正常的啊.  这故障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或边上小电阻,三极管等小芝麻管的问题,等 ...

你好!谢谢了!我已经搞定了!维修过程在这里
斯巴达克M2A693-LF无CPU供电的另一个原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263-1-1.html

网友:
过流检测边上限流电阻坏了导致输入芯片电压过高吧,  楼主挺细心的不错。又一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