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优派VA903b液晶总线有无亮度调整?

楼主(2012-10-18):
一台19寸优派VA903b进入总线时,菜单上好像只有色温,白平衡调整,看不见有亮度调整,对比度选项?
亮度

网友:
这个菜单上面没有。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可以使用RESET功能解决。

网友:
不懂英文哦大哥

网友:
这款机自动复位亮度是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