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ASUS K53TK的这部分电路。。。

楼主(2012-10-18):
手里有一台ASUS K53TK的AMD的单桥机器,现在的问题是各大电压都有了,就是不跑码,没APU_PWRGD,查看图纸,遇到如图以下电路,反复测量都找不到方向了,请问这个要怎样APU_PWRGD(Q38 3脚)才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
各路供电正常,,下面就应该查时钟和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