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PCB:4.1 待机电压高维修!!

楼主(2012-10-18):
这板子问题比较奇怪。。 上电电流0.18,,说明待机高了。。 测待机 3V 5V 都正常, 电感对地阻值180以上。。 问题的关键出来了。。。 显卡供电0.9V。 待机的时候出来了。。。 显卡发烫。。  看图纸时序。待机的时候显卡供电是没有的。。。 点位图查了下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最后跑MCH里面了。。 一般不都是到EC吗??  请大家给点思路。。。  短路问题可以排除了。 我很仔细测过板子。。。

补充内容 (2012-10-21 11:08):
问题已经查出来了! 乱时序是HM55本体坏掉!更换后OK。

网友:
无边哥呢。 来看下吧 。 这个故障跟你之前修过的差不多。 但你上次没说维修思路!! 求解啊!!

网友:
一模一样的情况,我的是GPU 1.2V 。。。还是努力查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板的图纸,我手上的图纸是个集显的。。。。。我待机是0.16  !有的话求传一个!

网友:
我也是集显的图纸。。 你修的这么样了。 我准备换颗EC看下。 BIOS刷了几个版本了。。

网友:
实际测试发现,除了显卡供电提前出来了。 还有 +3VS  +5VS 都出来了!!

网友:
是自动上电了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HM55坏了。! 我重新做了一个上去,待机0.005, 触发1.15 没显示。 真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