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J-BL 是哪个芯片

楼主(2012-10-18):
求DJ-BL的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点评):
RT8202P QFN 4*4 16脚封装

网友:
无图纸 伤不起呀

网友:
最大那个啊  晕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上的芯片?只有这个是确定不了型号的,找找电路图吧,这个像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DJ-XX都可以代换,

网友:
看着像华硕的板子,那查查点位看看了?

网友:
RT8202APQW     DJ-      WQFN 3x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