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427(原型号是ISL6237)无输出求救

楼主(2012-10-18):
TPS51427(原型号是ISL6237)换原型号和TPS51427都是一样:
1脚REF2V
2脚TON5V
3脚VCC5V
4脚ONLDO3.1V
5脚RTC3.2V
6脚VIN19V
7脚LDO19脚VDD32脚REFIN2为5V
14脚EN1和27脚EN2为5V
就是没有输出,断开后面的电感测量的,后面无短路。

网友A:
首先楼主确定自己焊接过关。QFN的芯片,我见过好多焊接不良导致不工作的。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通电瞬间的MOS驱动脚的波形,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OK,焊接是没有问题的。有波波,通电瞬间上下管均有波形。5V的上下管波形都是向上的方波,3V的波形正常。

网友:
再查一查外围电路,反馈11脚FB1 ,目测一下周围是否有掉件,我觉得芯片坏的可能性少,应该是缺少工作条件

网友:
FB1没有电压,12脚 ILIM1为2.4V,外围电路就发现PR199不知道有没有打件,现在用的是80K的电阻焊上的。

网友:
首先确定后级转换电路有无短路,再者换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确定自己焊接过关。QFN的芯片,我见过好多焊接不良导致不工作的。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通电瞬间的 ...

焊接是没有问题的。有波波,通电瞬间上下管均有波形。5V的上下管波形都是向上的方波,3V的波形正常,一上一下方波,只是瞬间有。自己一个人没法拍照。

网友:
你说上下管瞬间有波形,说明芯片起保护了,要看外围电路电阻  电容有没有坏的了 或芯片哪个信号不正常  仔细查一定能找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接是没有问题的。有波波,通电瞬间上下管均有波形。5V的上下管波形都是向上的方波,3V的波形正常,一上 ...

兄弟,你不接电感,是修不好的,你的反馈是在电感后面过来的,没接电感,就等于反馈有问题,肯定芯片会保护切断输出。最好你查下电感后面的电路哪里出问题

网友:
起保护了,,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修好上来说一个啊,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细心,小东西引起大问题

网友:
不接电感,芯片会保护吧.滤波电容和反馈都在电感后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不接电感,是修不好的,你的反馈是在电感后面过来的,没接电感,就等于反馈有问题,肯定芯片会保 ...

接不接电感都一样,没有输出。

网友:
示波器打下电感,用单次,看看哪一组的电压不能达到正常状态的就修哪一组,如果两组都电压可以达到正常状态,同时有保持一段时间的话,检查下后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不接电感都一样,没有输出。

不接电感会保护的。接上电感,看电感后级的瞬间波形正常不。还有,后级有没有接负载? 负载都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感会保护的。接上电感,看电感后级的瞬间波形正常不。还有,后级有没有接负载? 负载都断开了?

瞬间波形正常,后级接有负载.

网友A:
2路输出,能不能确定哪一路电压异常?用的什么波波? 教你下怎么抓波,然后你发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路输出,能不能确定哪一路电压异常?用的什么波波? 教你下怎么抓波,然后你发图上来

用的是ADS1102C,现在换了个ILS6236,3V输出1V多,波形不正常,5V还是没有。看别人讲解这个芯片工作时,12脚ilim1连接的180K电阻不能少,阻值不能有变化,我的这板上没有这个电阻,不知道正常不,找个了接近的电阻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
6236 和 6237 的参数有些区别。 你参考下使用 6236 的板子上反馈脚接的电阻是多大的,换上去3V 应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