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后还是闪屏

楼主(2012-10-18):
        接客户一台联想L193b Wide 显示器,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后,放在店里连续用了4个小时,没出现过一次闪屏,客户拿回去用头天没问题(用多久不知道),第二天晚上就接到客户电话啦。这次发现闪屏时电源开关不受控制,也就是不能开机或闪屏时关电,屏暗下去时好像还能看到阴影,请问是灯管的问题啊,如果是灯管的问题那电源开关为什么不受控制?

网友:
可能负载大,外接新背光试试

网友:
客户说的不一定准确,有时候客户都乱说!黑了以后,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有亮的话强光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看看 按键开关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屏线是否氧化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问题,有时候分辨率问题也会引起闪的

网友:
嗯,有可能是按键的问题,灯管也好测的,测测灯管

网友:
这个不符合逻辑啊,看问题想灯管的事,可快关键又不受控,我觉得楼主应看看灯管。

网友:
开关不受控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闪屏测下灯管,或屏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开关不好也会引起闪屏 把开关板拔掉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你的电源板的问题。1、灯光变暗有一半机率是高压部,2,按键不受控,也有20%机率由于你电源出输电压不稳定造成,特别是修过的电源一体板。你可以在变暗时,把表针插定在12V或5V 上,看看是不是有跳变,我试过很多修好的电源板,都是有跳变,造成按键板和灯管都不正常,跳变的时间有几分钟,也有几个小时不等,至于用个把月才出现。曾经有一个ACER我修了半年,每次都是冷却后就可以亮个把月,不亮时,客户一拆到我这就可以亮,拿回去又可以用个把月。

网友:
用灯光照下看下有没有字再说

网友:
最近有好多显示器按键引起的特殊问题

网友:
负载有问题吧,找测试灯管试试。。。。

网友:
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