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求解

楼主(2012-10-18):
最近遇到好几台联想电脑  开机持续报警声  拔掉内存  报警声消失  换内存 故障依旧  郁闷的我来  采用最小系统法  开机还是持续报警  CPU也换过了  可就是持续报警  郁闷的我准备换主板  后来我把CMOS电池拔掉  加电  奇迹出现  竟然正常启动了   用万用表测电池  有电  再次把电池安上  报警声竟然消失  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思路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放点解决。。。。。。。。。。。

网友:
我估计是不是跳冒接触不好啊 修过一个精英的板,就接触不好 故障很奇怪 客人急的很 要回县城换的板 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细心 就小问题。。。

网友:
明显是BIOS的问题,很多不开机的问题清除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这种现像,应该是BIOS问题,例如用户进BIOS后乱按,内存频率或电压设得太高,拿掉电池就是让BIOS复位啦,这样就不报警啦!

网友:
这是基本功,很容易发现的。BIOS问题有时候解释不清的。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大神,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