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山寨22寸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2-10-18):
三星山寨22寸显示器
型号:syncmastar2243
屏型号:M220Z1-L03
故障现象:通上电,键盘无反应,无背光,无指示灯亮,不工作。拆开检查,因为是山寨的,里面都是通用驱动板跟电源板高压条组装成的。接上万能电源观察情况,检查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是没电流。有问题,试下换上自己的万能驱动板点屏看下,电流有反应了,背光也亮起了。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这块万能驱动板上没有这块屏相对应的分辨率吧,有点花屏。既然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好吧,换快新的驱动板,刷刷程序看下。刷了之后,屏幕显示好暗,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如果那位师傅有相应的这个屏的程序,发给小弟试试吧!用得是乐华的通用驱动板,或者大家帮小弟分析下是否有其他问题。小弟在这万分感谢!!!这台显示器的按键是触摸的,换驱动板刷程序是否要带有触摸的程序。(那位师傅有发我一份吧。){:soso__16300316676745795741_2:}   如果要改,怎么改呢?还是有其它的方法。
程序发到我QQ邮箱吧!592995168@qq。com。感谢,感谢,感感谢~~~

网友:
学习了 也想知道怎么修好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专修笔记本的
像这种问题应该难不倒啊
带触摸的也可以改通用的并不是局限那些假三星的
用适配器的话这个都方便多了 怎么改都行 用乐华2025的或者NTA91B的驱动板先写个通用22的程序
至于触摸按键也有办法改 仔细观察按键板后面会有收获的
有不对的大家指点 !!!!!!

网友:
假三星啊见得多  直接改通用的 什么坏改什么 电源坏我直接往里面塞个电源

网友:
用个通用电源板或驱动板一个个点看下呗  先缩小范围

网友:
暗是灯管的事吧

网友:
直接改驱动板和电源板吧

网友:
不是2025只能支持到19寸嘛?  我新手,在淘宝上看卖通用版的说的。。

网友:
特殊屏,还得刷程序,多刷几个试下

网友:
山寨的三星 里面三块板 都是通用板 随便换就行 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