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黑屏

楼主(2012-10-18):
今天修了一个长城M1931故障黑屏 表面看是灯管坏了(不过也赶巧了有个灯管线是有点问题估计也能凑合用) 直接给顾客报完价 就给顾客换了灯管 换好后试机10分钟没事正准备告诉顾客拿走时 又黑屏了 仔细观察这时的症状黑屏 绿灯亮  但是有背光 这下有点晕了 以为屏幕坏了 检查屏各个电压正 后怀疑驱动板坏了 按开关一式 关了再开又正常了 过了1分钟又黑了 但是在黑屏状况下按菜单竟然都正常 亮度对比度都能调 就是没图像 检测驱动板3V  1.8   5V 都正常  看来不是主芯片 就是程序的问题 手头上没有主芯片 先刷程序再说 拆下25芯片一刷还刷不上 肯定是他的问他了 找了一个相同的25芯片刷好程序式1个小时一切正常ok

网友:
谢谢分享。留下备用。

网友:
M1931 MCU程序坏是通病 了

网友:
碰到个类似的,不过我的是tw230f,等下也去刷个程序看下

网友:
又血了一个经验文章啊 以后碰到就会注意了

网友:
长城的好像程序也坏的多哦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M1931;接上VGA信号后指示灯正常,背光也正常;换了驱动板也是此故障;咨询是什么原因是.谢谢!

网友:
说过好多次了.这个机器的通病,果断刷程序,另外,这个机器的存储芯片本身也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