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01 开机自检半途停住不动,无告警声音。

楼主(2012-10-18):
按F2进BIOS,提示输入密码。问题可能在哪里?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就是BIOS设了密码撒,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有密码啊 就是这样了

网友:
看楼主的提示应该是有BIOS密码,但在自检的时候停住不动,应该与BIOS密码没在太大的关系,建义楼主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