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高压坏了,换了个通用的,关机的时候有拖白影

楼主(2012-10-18):
高压线圈坏了, 换了个通用的, 关机的时候还有,拔掉VGA线的时候就会出现白屏, 然后再变黑。。  高压板没事,。 我高压板接电源板的线,估计也没接错
    我手里没有高压线圈, 这个原机上面的高压线圈 上面写着:2874005300 M 0707 。  我对高压线圈不懂,请问,这个通用吗??高压线圈通用吗??我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先点屏 缩小故障 再进一步分析吧
一步一步来 你这样弄把自己逼到里面去

网友:
我接高压板的线, 接到 高压板连接 驱动板 的线上面, 了, 正确吗?

网友:
估计是开关线接错了,时序不对了。

网友A:
要把原来的高压开启截断 接到你新的高压板上去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原来的高压开启截断 接到你新的高压板上去 就行了

高压开启是指哪里??

网友:
求指点啊, 我不会弄了!

网友:
估计你还是吧开启的信号没有搞明白

网友B:
高压板的开机信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的开机信号不对

开机信号,高压板上面的 ON 就是开机信号是吗/////这个线 我接到哪里?找不到了, 高压板上面 有  VADJ,  EVA   DET    V-AD)     SHUT    ADR+   AOL+      NUTE   AOR-   AOL-   我应该接到哪个线上面啊?

网友:
OK了, 解决了, 我把高压板上面的 ON/OFF 接到  EVA上面,了, 解决了! 关机不闪一下白屏了~正常了~~ 修复完成

网友:
不过怎么换好了,开机测试的时候 ,出现, 亮度有抖动啊,    就只在打开显示器的时候 亮度会有一点点抖动, 过1分钟后就正常了,   每次打开都这样,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你测下电源板输出的电压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