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刷程序的兄弟们进来教一下,谢谢先!

楼主(2012-10-18):
一台AOC E2036V显示器,不通电,5V 12V电压都正常,驱动板上各项电压也正常,按键板是触摸的,触摸会有反应,会产生电压变化!
总之,我判断是程序出问题了,程序也找到了,刷的设备也有!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刷的方案,求教一下各位!!驱动板上的那个控制芯片是:TSUMU58NHL-LF,下面还有:AF1Y3992

网友:
上面应该 有个25X系列的芯片。那个是主存储器。。刷以前先备份一下。

网友:
还是没明白!有找到一颗8只脚的芯片,上面写:25L2026,你们说的25X是不是这个??然后刷程序的软件,要选择哪个方案啊?我那个编程器的软件打开后,上面好多好多方案,都不知道选择哪个

网友:
一般是看芯片的型号 或者编程器都有个25系列自动识别 直接找25系列刷写软件就行了

网友:
用MST软件刷写,论坛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  SPI 接口的 FLASH芯片   淘宝上这种烧录器也很多的   用电脑的串口也是可以直接烧的。

网友:
就是25x04 或者08了,用编程器刷刷看看。刷前备份好习惯。

网友:
编程器上打开24/25方案,可是里面的芯片选择,没有25L2026啊,我下载了一个AOC这款显示器的程序,文件名叫:AOC E2036V MX25L2005 LSVD LED 原.bin,这么写是不是说芯片必须是25L2005的??

网友:
也不是。你就把那外芯片刷一下就行。看看几M的BIN。然后选择一个大小一样的型号就可以刷。。

网友:
有通用的编程器就可以刷写的 其实没那么麻烦的 希尔特3000U就可以的额

网友:
25L2026是MCU芯片,拆下来写吧。

网友:
是MCU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