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674026 这个桥大家都是在哪儿买的?

楼主(2012-10-18):
前天买了几个216-0674026 桥,测试的80块一个,做到板子上不亮机,全部不亮,重新置球也不亮机!广大维友们有没有遇到过?怀疑此桥有问题,大家都是在哪儿买的,能用的推荐一下!CQ40用的多。。。
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假货非常多

网友:
淘宝上一收。一大把。自己慢慢选

网友:
在网上不敢买,第一价格太贵,上次问了测试的都要150,第二假芯片太多

网友:
碰到这种桥的机器,焊接能行就行,不行一般放弃,要不后患无穷

网友:
淘宝卖的芯片坏的多

网友:
淘宝很大都是拆机的. 用全新的才不会返修.

网友:
挑贵的买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12-12-02):
120左右的新片子无铅的无问题。

网友:
现在这个芯片就是贵啊,以前新的才30多啊,可能现在坏的多了,所以才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