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华硕m2n68-am se2 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

楼主(2012-10-18):
今天修了板子华硕m2n68-am se2每次测试卡到内存就掉电,郁闷的板子,求高手解惑,已经重植过桥了,还是过不了。。。。。高手在哪里。。。。。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   你刷BIOS试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我查过这款板子说很多内存不兼容,换了也没用,只好明天刷下BOIS了,第一次开机会掉电在开一次就挡在 ee d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查过这款板子说很多内存不兼容,换了也没用,只好明天刷下BOIS了,第一次开机会掉电在开一次就 ...

那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这是桥虚焊了

网友C:
华硕N68这垃圾板咱这么多问题呀。

网友:
重植过了。。。不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N68这垃圾板咱这么多问题呀。

能整的都整过了,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等你的好消息

刷了也没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