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让人头痛的主板--------ABIT AW8D(重启就不能开机)

楼主(2012-10-18):
前两天接到顾客一台烧了电源硬盘的主机。换好硬盘和电源后。系统也做了。然后交给顾客。
2天后又回来了。故障:不开机。主板自带诊断卡。卡2D不显示,CMOS放电后有显示。但是系统又要重做。做完后一切都没有问题了。顾客忙过2天来拉机子。系统又出问题。文件丢失不能进系统。期间我通过电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放了2天通电又不行了。
怀疑过电池没电。换了。。怀疑过BIOS。刷了。。怀疑电容失效。。查了。。
没辙了。。。只能叫顾客换主板了。。。就是想不通故障倒是处在什么地方。。时好时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补充内容 (2012-10-22 00:26):
闲着没事有点了一下。。没有问题。。。能开机关机。。放在一边。。明天看看。。是不是有出现故障。硬盘又换了一个新的500G。。看看还出现问题不

网友:
会不会你换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是不是

网友(点评):
已经换了块新的电池

网友:
应该是你换的硬盘的问题啊,硬盘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硬盘全新。数据线也是新的

网友:
应该测硬盘无问题的话 换内存条...

网友(点评):
内存也测试过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还没有断定。。有待检查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换个硬盘测试一下看看。。等等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点评):
结果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硬盘的引导有问题,要不就是数据线,不应该是主板。

网友(点评):
等等我换个硬盘测试一下。。虽然硬盘式是新的。。但也不一定保证是没问题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点评):
硬盘以换。数据线也换了。。。还是断定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