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不知用途的二极管

楼主(2012-10-18):
是在打印机电路板的,所在电路位置不太懂是属于什么电路,上面写着LXH,查不到型号,用表测正反都不通,请问是什么管

网友:
你这么说,大家更不懂。
要是真的想搞明白,就上图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才能搞清楚。

网友:
这个可能性  太多了 ,你最好画下附近的电路图。 估计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你这么说,大家更不懂。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高压板上的高压二极管,。

网友:
上图才能搞清楚 !!!

网友:
有图就好说

网友:
如果有图看看,还能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二极管用指针万用表测正向通,反向不通。

我指的是输出1到2千多伏的直流高压的不一家正向通反向能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输出1到2千多伏的直流高压的不一家正向通反向能是吧,。

以前黑白电视里的硅柱,输出1万多伏,指针万用表都可以测正反向。

网友:
是不是4个在一块的,如是,就是高压整流用的

网友:
高压专用 打印机都有的 用表测电阻没有阻值

网友:
是不是一个小小的四方形的 外面是塑胶包裹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一个二极管,好像是高压保护的哪一种的,里面是带稳压功能,也有说是双向的哪一种,一般用表测试不出来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黑白电视里的硅柱,输出1万多伏,指针万用表都可以测正反向。

印象中那是用10K档来测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上的 二极管 耐压2000V
测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