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供电

楼主(2012-10-18):
先打对地阻值,上管的G、D、S要分别相同。看有没短路。主要查专用IC的供电角VCC、EN和BOOT角。如EN没高电平。看EN的角有无开关去控制。没的话换IC

网友:
葱油饼 -5 严禁灌水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的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你的是修好了的经验呢  还是CPU电路的讲解呢

网友:
嘛也不是,在哪里摘抄的呀。

网友A:
郁闷啊!真不知道楼主你在说什么啊!无头无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啊!真不知道楼主你在说什么啊!无头无尾的

上下管没击穿,很多是电源IC坏了,刚发表原谅

网友(2014-02-12):
CPU无供电是有很多原因的,不仅仅是么上下管的事,也不仅仅是IC好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