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CPU散热问题救助

楼主(2012-10-18):
本人有一个E40  原带P6100  后换上I3 380 正常使用几个月。请问如果换I5 430 可不可以用 据说I5 比I3发热量要大。那细细的铜管  可以撑住吗?求高手解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HM55 芯片组的 主板 上了2代的I5 会有什么后果。。。我目前的后果 就是机器出发1秒 0.04 (小红点亮1秒)就掉电 请高手解答下 谢谢了 拜谢

网友:
这机器很另人头痛的,散热是个大问题。喜欢掉电

网友:
I3  I5  I7CPU不是你想换就换的,也分一代二代的,你换一代I5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不敢乱换 起码查资料确定是否可以 包括你的芯片组是否支持 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我得I3的  我也想换I5的  就是不知道可以换不

网友(2013-01-08):
一带的CPU和二代的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