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2LC电源板坏了 元件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12-10-18):
一个朋友的厂里电工接错了线,没有按照图纸接线。结果烧了好几个2LC.先上图片看下2LC内部。

现在的情况是通电之后面板的24V指示灯不亮 5V指示灯正常。
检测是电源板的问题,变压器边上有4个60 SN的管子 不知道什么型号。就是这个管子烧了导致无电源输出。
还请各大高手分析下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的:如下图所示

用13001上去测试 通电24V指示灯能亮  但是几秒钟后管子很烫就不行了。

这几块板子就等着买这个管子了,电路图也找不到。

网友:
从第一张图片上的元件标识看,,,这个管子,,名叫TR   而且受控于一个IC,,,,个人分析,应当是MOS管,,,或者是三极管,接的是变压器的初级,,变压器的次级接了一组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楼主画个图子,分析一下,,,查一下那个IC是做什么功能的!

网友:
4个IC是产生100K左右的驱动信号 ,应该是MOS管。我借了一个好的模块测试了 有100K的波形驱动  拆了4个坏的管子也有波形

网友:
有新的问题 那个SOT-89封装的 管子确定是MOS管 还有就是有3块坏板子 管子上面标的都不一样。
第一块板子上面4个是60 SN   第二块板子4个是90 SN  第三块板子4个是9.1 SN 但是这个肯定是一个型号。(感谢:修笔记本不难 的回复,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是NPN型的中功率三极管,在一些主板上看过这样的管子,一家之言,不一定对。

网友:
马克,你是不是看颠倒了!代码应该是NS,下面的数字是批号。
如果是NS,它对应的场效应管型号是2SK2109,datasheet如下:

网友:
谢谢宇光,我本来想用2SK2463 。 东西还没到,等待结果。

网友:
我刚才拆了个FX2N16点继电器输出的,发现电源板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没办法帮你测一下了.还有提醒下楼主,最主面那块板(带个电池的).电池不要拨下来哦,如果程序没有拷下来备份,被清除了就有得忙了.

网友:
谢谢,我这个不是PLC 是温度模块。

网友:
配件今天到了,装上后正常,面板24V灯点亮。不过有一块还是不正常,MOS管发烫。

测试驱动波形 正常时如下图所示:

再检测发烫的那块板子发现波形不对

更换IC404 7W08后波形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感谢宇光提供的资料.

网友:
好像是MOS管吧

网友A(2012-12-01):
这个三极管好像是NPN型硅锗射频晶体管吧。具体型号是NESG250134,贴片代码为SN,是棒子国NEC公司产品。

贴片三极管SN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好像是NPN型硅锗射频晶体管吧。具体型号是NESG250134,贴片代码为SN,是棒子国NEC公司产品。

唉,兄弟,楼主已经用实践正确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另外,NEC不是韩国公司,是日本的。

网友:
汗!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所有帖子,特此声明,有雾。。。。。。

网友:
不错!像这些一般都是些MOS管,别的国家在N年前就使用MOS管了,在中国也就是近些年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