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5笔记本60秒准时断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18):
一台东芝A105笔记本,无论是正常启动,进Bios,进PE,都是60秒准时断电,测了cmos电池和各组供电电压都正常,电流1-1.5A正常,开机没问题,进XP没问题,反正到60秒就停,一秒不差。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可能会是北桥空焊

网友:
东芝CPU哪里电容爱出事  你换了试试的

网友:
确定CMOS电池还有电?

网友:
东芝的CMOS电池居然是3V的可充电锂电,一直有电的

到E文网上搜一搜,发现有很多同样问题的,好多“专家”回复说:把电池和电源插头都拔掉,然后按住开机键60秒后放开,就可以了。艹!什么道理,哪传出来的流言,我测了一下,没电源的情况下,开机键根本没电压的,哪来的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