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电源有待机5V不触发

楼主(2012-10-18):
拆开电源目测无明显损坏元件,主开关管和后级整流管均正常,电解也没有凸顶漏液的,后级输出无短路。采用的是WT7520芯片,测量13脚供电有5V,9脚(绿线)5V,7、8脚均有2.14V,推动管未损坏,短接绿线后7、8脚均为1.13V,不知是否7520的问题,求思路

网友(点评):
应该是坏了

网友:
7520应该是坏了,应该是短接绿线78脚瞬间有压降,然后恢复正常电压

网友:
WT7520有问题,换新试试。

网友:
副电滤波电容遇见过,上面没骨起,下面封胶骨了的.看不出来....拆下才看清楚...

网友:
现在的电源太便宜了,没有必要去修它。直接换新的,还保修几年呢

网友(点评):
做生意当然是换新的好,学技术就不能这么马虎呀

网友(2017-05-05):
查芯片手册  工作条件  不行就换   电源技术还是要学的   电器电源基本相同做维修就不能都是换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