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维修记,新手一步一把汗

楼主(2012-10-18):
         联想410M一台,一个小朋友送来修的,不急着修好(主要是没钱修呀),看他的诚意就收下练级用了。
         拆开看到pc72 PC73贴片电容烧,初步查到是PQ56短路P场管SI4425BDY-T1-E3,电池保险丝PF1烧短TR2/6125FA10A,找来新的SI4425BDY-T1-E3换上,本以为可以搞定,一接上19适配器,适配器亮了一阵就开始闪灯,一测SI4425BDY-T1-E3又短路烧了,VIN线路有短路,一测试1欧,晕倒
         直接接通SI4425BDY-T1-E3两端,3A电流烧鸡发现PQ33和PQ29烫,卸下两个管子,测试好的,再烧发现两个固态电容发烫,再卸下测试也是好的,再烧这次见鬼了,原来是板子热,难道是传说中的层间短路,看了一下pc72 PC73烧黑的位置,看来是层间短路了。
        没办法了,拿小刀挖,把pc72 PC73烧黑的位置挖了个洞5MM*5MM左右,终于不短路了,找了几条铁线桥接挖空地方,把卸下东西焊上,接电开机,风扇转来,一看电流0.2A不动,又是一顿查各个电压的活,凡是大电容都查了个遍,结论CPU没供电,哎
         MAX8771主控CPU供电,查工作点条件,发现8脚没电压,他是连着VIN的为什么没电压,是不是刚才挖断了,赶紧飞线接上,开机亮了,本以为可以装机了,但是再开又出现开机0.2A流没反应,一查8脚200K电阻挂了,找来2个100K的电阻当飞线接过去。到处手提终于修好了,烤鸡3小时没问题。
        查资料维修时间7天呀
        来两个图

网友:
哥们,强大啊,居然让你挖好了

网友:
     楼主深夜发此贴是辛苦了   赞一下        可是你说的什么PQ56 ,,   PF1 是那块的?  有点看不明白   迷茫

网友(点评):
同学下个联想410PDF就知道了

网友:
bad pic   image bad quality

网友(点评):
在中国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网友:
呵呵,思路还可以吗,新手不容易呀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要我刮开主板我就没这个胆量啦,因为内层先根本都不知道怎走

网友(点评):
反正是坏的,修不好也是坏的

网友:
技术可以哦老兄给你学学哈

网友:
*脏话*!竟然让阁下给挖好啦!强人啊!

网友:
厉害!挖洞不敢啊!

网友:
你拍的照片真的够牛的啊 看得我头都晕了

网友(点评):
木有钱买设备,我全部设备都是旧货滩淘来的,暂时缺钱买个波波,那敢买高清相机

网友:
老鸟了 还新手  思路很熟练 以前也这样挖过?

网友(点评):
帅哥,修手提真是新手,修开关电源才是老鸟

网友:
胆真大啊。换我不敢

网友:
我挖过一次  被我彻底挖废了

其实细心研究了一下,没必要挖穿的,只需要挖掉表面一层铜片就可以

网友:
膜拜呀~!居然挖通了板寸NB,经验老道钻一个。

网友:
真的很强大 运气也很好 技术也到位 思路也清晰 赞一个 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威武,技术强

网友(2013-04-16):
8脚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
你都没有谈价格 就修好了 最后收到钱么哦

网友:
多拆一拆慢慢胆子就大起来了